关于plc选型

楼主(2015-07-09):
本人对三菱PLC不三很了解,不知道三菱PLC 哪款处理速度在0.05个微秒左右,个头在130*90*90范围,数据寄存器数量在16000以上的

网友A:
一般PLC选型都先从I/O点数出发,这不按常理出牌还真困难
勉强能达到这要求的: L06CPU-CM CPU + 电源 95+29, 端盖13

楼主:
非常感谢,IO不是很需要,都是走通信

楼主:
fx系列里面三3U速度最快对吧

网友A:
FX的寄存器只有8000个。
FX5U最快。FX3U也勉强。

网友B:
FX3U处理速度0.065us,除了8000个D外还有32768个R(R0-R32767,掉电保持,支持变址,用法与D一样)。FX3U-16尺寸就是130*90*90。

网友B:
通信你要注意了,最大支持三个直接通道通讯,编程口+扩展板+特殊适配器,扩展板和特殊适配器都是插在左边的。放在右边的模块的话没有限制(受限于IO点数,每个模块要占用一定IO点的)。但是以太网通信模块FX3U-ENET-L只能是1个。

网友C:
又长了一个知识,直的是谢谢那些提出问题的,更加要感谢那些回答问题的。

楼主:
麻烦了,三菱的结构化编程比较不熟,像类似于镜像这类的处理C处理起来才较方便,我是真的有点头疼了,搞个工程,PID控制要很高速,所以需要处理速度快的PLC这样才不会让采样周期小于扫描周期,又受安装空间的限制,不能太大,通信又多,又要更多的通信口,本想选自己比较熟悉的西门子,但看了下,小个头的处理速度都太慢了

网友B:
你会C的话建议你用贝加莱的吧。不过他家软件是收费的而且硬件比较贵,你项目需要用他家产品可以跟他们各地分公司联系。通信多+PID类的过程控制,贝加莱比较强。X20CP1483-1,1*RS232,1*以太网,1*Powerlink,1*X2XLik,2*USB。其他通信都有相应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