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工作中遇到点问题,发上来请大家指导分析下,我先陈述下经过:
        调试时,上电后约1S圆口左下方的散热窗冒了下烟,输入输出正常,但圆形口与上位机连接不上了。拆下发现最左侧小板有1mm^左右的焦痕便更换PLC了。
        第二次通讯线未插,上电正常,插线的瞬间冒烟,结果同上。
        再次更换PLC,并将通讯线换成MCGS自带的线后使用正常,直至调试结束并发货。在客户现场调试中又出现通讯不上的情况,拆下闻略有焦味,再次更换PLC并换了个新的MCGS。
       换上第4只PLC后,使用正常,直至调试结束。(注:因伺服电批驱动器需要,设备供电用变压器输出的三相220V,PLC电源便接变压器输出的三线中的两线,实测200V。)
       五天后客户来电反应同类问题。派人去现场更换变压器、开关电源和PLC,并跳过变压器加了根零线(至此已损坏PLC四台、更换MCGS两台。MCGS未损坏,只因怀疑而换下的),上电后烧坏MCGS7寸屏、PLC。(带回的屏闻着有股烤螃蟹的味道,已经损坏5+1了)。

网友A:
近来,MCGS烧坏三菱编程口的情况非常多。主要原因是通讯线未加电阻。

发送与接收本需各串联一个2-5K的降压电阻但很多做线的给省略了或者电阻只有几百欧。

[attachment=137125]

楼主:
谢谢,我先换个线试试

网友B:
另你用的变压器是不是电子变压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