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家用水箱水位控制图

网友A:
就是这样子

网友B:
不错 成本低又实用   学下

网友C:
经典启保停

网友D:
水泵不出水 容易烧毁
一只浮球开关 比这个还省事

网友E:
两个液位,两个中继,一个接触器成本=
一个电缆浮球,      一个接触器成本=
一个电极液位开关    一个接触器成本=

网友F:
这个控制当水泵处在高位附近开关不停开关,导致水泵不停开关,容易把水泵给干掉。(水位高停止、稍微降低停止开关复位,水泵又工作处在振荡状态),不靠谱。真正的控制必须有低位水泵启动保持,高位停泵。一直等水位降到低位水泵才又重新启动。(这样水泵有一段休息时间)
  • 下载积分:+1(karry) 加2个时间继电器做滤波
  • 下载积分:+3(zhtokokk) 赞一个。这个思路才是实 ..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G:
    浮球开关比较省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制当水泵处在高位附近开关不停开关,导致水泵不停开关,容易把水泵给干掉。(水位高停止、稍微降低停止开关复位,水泵又工作处在振荡状态),不靠谱。真正的控制必须有低位水泵启动保持,高位停泵。一直等水位降到低位水泵才又重新启动。(这样水泵有一段休息时间)

    你说的这种现象不会出现的。因为只要高水位开关有断的信号接触器就断开了,一直到低水位开关接通后才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制当水泵处在高位附近开关不停开关,导致水泵不停开关,容易把水泵给干掉。(水位高停止、稍微降低停止开关复位,水泵又工作处在振荡状态),不靠谱。真正的控制必须有低位水泵启动保持,高位停泵。一直等水位降到低位水泵才又重新启动。(这样水泵有一段休息时间)

    不会不停的开关啊!

网友J:
浮球开关

网友K:
不建议这样,用质量好点的浮球开关,如果水泵功率小,连接触器都不需要就可控制,安全、可靠、经济。

网友L:
这个还是比较经典的,我喜欢

网友M:
看起来很简单,两个水位开关去控制两个中继,两个中继再去控制水泵。试试就知道,结果并不妙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制当水泵处在高位附近开关不停开关,导致水泵不停开关,容易把水泵给干掉。(水位高停止、稍微降低停止开关复位,水泵又工作处在振荡状态),不靠谱。真正的控制必须有低位水泵启动保持,高位停泵。一直等水位降到低位水泵才又重新启动。(这样水泵有一段休息时间)

仔細看,他有用自保持

网友O:
最好加一个上限为开关   双保护

网友P:
不错 简单实用

网友Q(2015-08-20):
KA1接常开吧

网友R:
图中要实现的功能是:当水箱水位低于KA1时,KM吸合开始抽水。当水箱水位高于KA2时,KM复位,停止抽水。图中KA1应为常开点。
于英剑

网友S: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制当水泵处在高位附近开关不停开关,导致水泵不停开关,容易把水泵给干掉。(水位高停止、稍微降低停止开关复位,水泵又工作处在振荡状态),不靠谱。真正的控制必须有低位水泵启动保持,高位停泵。一直等水位降到低位水泵才又重新启动。(这样水泵有一段休息时间)

如上图,如果检测设置得当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下位和上位检测用短臂不锈钢浮球开关,装在水箱侧边,并将两个的开关非漂浮状态的常闭信号接出来,分别接在SF1(下)  SF2(上)。其实不用中继转,浮球开关触点容量很高。

那么,当低水位导致浮球开关断开后,SF1常闭一直常闭,SF2因不浮也常闭。那么KM1会一直通电。并且KM1自锁。当SF1有液位,或者已经过液位,常闭变常开,但是由于KM1自锁,所以KM1还是一直通。当液位一直升高,升到SF2动作的高度,因为SF2接常闭,浮起后变为常开,那么KM1的自锁会断开,因为SF1原来接常闭,有液位后变常开。所以就算SF2有液位晃动,KM1也没有办法得电,所以SF2的波动,不会导致电机反复起低。电机想再次启动,必须要等到SF1的液位低下,以便KM1再次得电,以此往复。所以不会出现电机反复。

用一个浮子线开关,不能很好的检测,因为将开关安装在水箱靠上位时,水会一直用不完,因为想要浮子开关的线一直从水箱最上位到最下水(电机启动前)都保持有信号比较难,最终的情况只能是有一部分水一直没办法用。

如果装一个开关,并且是不锈钢浮子的,如果安装在上面,没水一直抽,有信号后不抽,那就会造成电机反复启停(上位检测开关因为水波而晃动)。将一个开关,只能是装在最高水位,一般是没水了加水,加到检测到了停。

所以原来的电路逻辑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水箱,还是建议安装两水位检测。如果不需要电机就更简单了,自来水直接往上一接,在水箱最高位接水位控制阀,就像抽水马桶上的纯机械式的。有好多这种大流量的机械浮子开关的,到了水位自动停,低了直接放。优点时,不用再考虑电,也不怕不安全。缺点是,必须能自动上水的管道,比较自来水管。还有就是水会一直满的,而且一瞬间用水少的话,会出现满桶的死水,因为水位一低,浮针脱开,水又放了。所以下面的水全成死的了,日久天长,会不太卫生。

随便瞎讲几句。

网友T:
我也这么干的

网友U:
这个案例有它的优点,对于这种自动补水装置,方法有好多种,哪一种好用,要看你的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V:
原理不错,实行起来有难度,辅助器件过多,不经济,属于纸上谈兵。

网友W:
较为经典,学习了!

网友X:
建議低水位做高一點~免得停水傷腦經

网友Y:
把低水位的启动换成常开的就好啦

网友Z(2015-10-05):
实用 但是不会用在家里 在家都用浮球了

网友AA(2015-11-05):
9楼说的对。

网友AB:
不太理想 KA2动作频繁

网友AC:
这个好、省啦好多东西

网友AC:
我一般用三线的液控制器,仿的也就40-50吧,加个中继再接接触器可用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