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程序中的问题?

楼主(2015-07-09):
在写步进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比较LD 0.00 SNXT W0.00,;STEP W0.00;@LD W0.00 SET 100.00.就是W0.00的上升沿不能触发执行后面的指令.难道步进程序不能使用上升沿吗?还是逻辑顺序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 不是上升盐的问题
不是程序的问题,可以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