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机构化梯形图问题

楼主(2015-07-09):
附件上的文字描述,这个错误到底是什么

网友A:
结构化工程总感觉没有做成熟

网友B:
哟 这个看着好像西门子的么

网友C:
见识了,还可以这样写,都和西门子一样了

网友C:
楼主可否告知你用的什么编程软件,竟有这功能

网友D:
把 LD<功能块 放 第一列试试看。

网友E:
接点比较指令只能用M8000 直接驱动

楼主:
放前面是可以的,但要是遇到双比较就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