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用位移传感器编程后触摸屏上数值一直跳个不停。

楼主(2015-07-09):
我用位移传感器编程做一个行程效率机,拉之前数据也一直跳个不停,气缸拉到位后,行程效率测出来了但一直跳个不停,我想要一个固定值,不知道怎么搞。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求平均数

楼主:
大哥能不能详细一点啊,不懂啊

网友B:
间隔周期,比如20毫秒,取连续10个数据,10个数据求和值,然后再除以10,此为平均数。

网友C:
干扰,用过很多位移传感器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要是能搞个简单的编程实例说明一下,小弟就跪谢了啊!
zhaoheshuai

网友D:
在特殊功能模块内部有设置平均次数 你可以通过FROM TO修改平均次数,我也遇到过,就把平均次数改为20次,跳动明显没有了,精度高,分辨率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