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PLC控制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5-07-09):
给位好,如题我用三菱FX3U的PLC控制三菱J3-40A的伺服电机需要实现多个位置控制。
我的思路是,开机将我需要控制的一些位置写入到相应的寄存器:如,位置1 :DMOV K2500 D4 。位置2:DOMV K1800 D6 等等
再将位置值装换成脉冲数,用X输入端控制需要到达的位置。如:DDRVI D0 D20 Y0 Y3 我用X端控制写人D20的值这样可以吗?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能不能重新描述一下,没有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B:
新人我观望大神出现

网友C:
用X端控制写人D20的值,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D:
多寫幾個啟動程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