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 X0C0 X0C1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09):
三菱A系列PLC X0C0 X0C1 是什么意思?
[attachment=137139]

网友A:
输入点啊

网友B:
A和Q的输入输出地址编号采用16进制的和小型的FX系列采用8进制略有不同
FX系列: X0---X7
X10---X17
Y0-----Y7
Y10--Y17
A或Q系列
X0---X0F
X10---X1F
Y0------Y0F
Y10-----Y1F

网友C:
输入地址,A系列属于三菱早期的大中型PLC系统,Q是他的升级版,A系列早已停产,其输入输出点为16进制

网友D:
16进制编排输入输出方式

楼主: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输入模块的,不知道这个两个点是怎么来的?
lishunlong86

网友E:
有没有特殊模块?有的话就是特殊模块的IO

楼主:
有一个模拟量模块,还有,X0C0 X0C1也是跟模拟量有关,看我上面的接图!但是模拟量模块里没有X0C0 X0C1输入点?
lishunlong86

网友E:
那是接着你最后一块IO模块的地址往下自动分配的,你要看模拟量模块的硬件接线图,自己在分配下看X0C0等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F:
16進制的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