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漏电有110V对控制箱有没影响?

楼主(2015-07-09):
近期我做一台控制柜,用了一个200W明纬的开关电源,调试的时候发现电柜外壳漏电110V,不知漏电对电箱有没影响?

网友A:
如果你家买个电器漏电的,你会怎么样????

网友B:
漏电当然是不行的。直接更换掉。

网友C:
肯定是有电磁干扰
一休

网友D:
电柜接地了吗?

网友E:
明纬官网有文件说明,考虑到电磁兼容,零线与地线间有滤波电容,所以地线必须接.

网友F:
变频器的感应电客户都会说
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G:
接地就可以剔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