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此电机的说明手册那里有!!

楼主(2015-07-09):
此电机的型号为:CM1-P-23S30A还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下使用手册何处有下载!!谢谢!!
[attachment=137143] [attachment=137144]

网友A:
直流侍服是进口设备上用的吗?
是的!!

网友B:
上面不是有网址吗????????

网友C:
http://www.musclecorp.com/product/production_end.html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网友C:
再補一個,有接線範例
http://www.musclecorp.com/download/data/CM1_09119B-02.pdf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楼主:
还请指点一下!该电机的参数设置软件是那个?最好能确定可以安装在WIN 7 32位系统上的!还望指点!谢谢!!

网友C:
可以註冊成會員..應該可以下載..Download裡面有一個專用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