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plc错误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5-07-09):
大家看看这个如何处理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B:
PLC处于运行状态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B:
驱动器没有准备好

网友C:
下面还有程序没有
一休

楼主:
没有程序,也无法格式化

网友D:
重新下载空程序,注意将PLC运行状态开关拨至stop位置,下载时勾选PLC参数下载。

网友E:
显示参数错误,检查下参数,或者把程序上传上来分析下

楼主:
请三项可上传,没有内容,不过从D0开始所以D值都是-256

网友F:
我猜你的PLC 是 FX1N 64BMT的吧,这款PLC此问题较常见,只能维修了!

楼主:
1n-40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