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与电脑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2015-07-09):
三菱FX3UPLC与电脑通讯,早上可以通讯,晚上去试就连接不上,多连几次就电脑死机,一直找不到是什么原因,敬请高人帮忙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A:
正常情况,即使通讯失败,电脑也不会死机的。

网友B:
驱动、硬件有冲突也是可能的

网友C:
200一条的下载线估计就不会有你这种问题了!20一条的你就将就一下啦!

网友D:
很对情况下是通讯线的问题,现在质量差的线太多,特别是USB转RS232的线。

网友E:
線的問題吧,或是你串口線驅動重安裝一次看看

网友F:
应该是通信线的问题,
特别是USB转232的线,
50元以下的真的不行,没有隔离回路,
上次我的电脑USB接口就烧了。

网友G:
可能是你电脑的问题,驱动有可能失灵了,我用window8.1的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问题,再重新装一下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