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

楼主(2015-07-10):
谁能告诉我一下,我这里以前是FX1N的程序,现在用FX3GA型号,plc更改型号了写入没用,是怎么回事了?
程序功能都没问题,设备运作正常的,就是配方保存不了,PLCFX1N写入可以保存的。断电后数字都是0了

网友A:
用软件打开FX1N的程序,然后改变PLC类型,把PLC类似改为FX3G。程序转后再写入。

楼主:
改了,还好了,写入PLC不工作了。

网友B:
打开FX3GA程序然后一行一行抄进去,参数也相应设置

网友C:
PLC有RUN嗎?還是有跳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