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我这里用fx系列plc接三菱伺服,用到原点和极限信号。因为回路不同,所以我想用输入的正反极限近plc,途中经过继电器线圈,然后进入plc。然后通过线圈吸合触电,导通三菱伺服的远近极限。但是我们同事认为输入不能接继电器,大家认为呢?我决定只要回路导通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这里想错了,输入不能接继电器,必须先导通后才能控制触点。我错了

网友A:
LSP  LSN
1,接外部信号,比如限位开关
2,接PLC的Y
3,使用参数屏蔽

网友B:
输入可以通过继电器来转信号

楼主:
由图中可以看出来,如果plc输入直接接继电器,这样似乎还是能构成一个回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輸入點的電流不夠你用來觸發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輸入點的電流不夠你用來觸發繼電器

原来是这样的,我就说么,回路明明是通的,怎么就不能用,原来是电流大小的问题啊。多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