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做一个十小时的延时,谢谢!

楼主(2015-07-10):
求助,S7-200做一个十小时的延时,谢谢!

网友A:
一楼正解

网友B:
这简单串接三个计数器前面加一个SM0.5 或者是串接二个计数器前面加SM0.4 满60进1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监控程序发现,有时候正常,有时候计时器的脉冲有时候会到不了计数器上。

网友C:
三樓的方法比較好,一樓的方法邏輯上沒問題,但實際測試會如同樓主所說的時有時無,推測與PLC Scan Time有關

网友D:
定时器+计数器就可完成

网友E:
樓的方法比較好

网友F:
支持三楼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
一楼可以,,,,,

网友H:
用sm0.4计数600次不就是10个小时了吗,只有一句就完成了。

网友I:
这个应该简单

网友J:
用系统时钟是不是更简单,当然我没有测试过

网友D:
30000*100*12=36000000ms=10小时

网友K(2015-08-17):
10楼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