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我用一个高速计数输入点,比如X0,对应高速计数器C235计数,要求计数到达设定值以后比如200个,C235清零,再从新计,但是同时PLC还要累计当天C235一共计的数量的总数,这个值要实时显示在触摸屏上。以前用过的办法是用两个高速输入点分别计,但是现在无点可用。求教下前辈有没有什么高招解决这样的问题。
看了下这两天有些朋友的回复,可能是我表达得不是很清楚。我就是想达到这样的效果:C235计数到达200个,然后自动清零,重新计,但是总数不能清零,要继续计C235累加的数值,比如C235到达200个清零再重新计到1,那么总数就是201了嘛,我是想让201实时显示出来。比较难搞的就是高速计数,不然我完全可以用X000的上升沿给另外个寄存器计数,但是这里速度很快,不用高速计数计不准的。

网友A:
两个计数器,一个是C235,另一个是C0,当成35等于200时M1导通,先给C0计数触发然后给C235清零,这样你C0的个数乘以200就等于你的当天的个数。。。。
  • 下载积分:+5(賞心悦目)
  • 承接各种工业电路板维修,精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芯片级维修,价格优惠,欢迎洽谈,快手号:工业电路板维修丑哥。

网友B:
    这样也可以
  • 下载积分:+5(賞心悦目)

网友C:
    对,用个寄存器作为累加器

楼主:
    谢谢一楼二楼两位的回答,如果事情这样简单就好办咯,问题是总数要实时显示在触摸屏上面啊,这才是我绞尽脑袋也想不出来的原因。

网友D:
    触摸屏也是有扫描周期的。显示也是有延迟的。人的视觉更是有延迟。只要系统不出现误差,屏的显示延迟不要太离谱就可以了。
    假如PLC的扫描周期小于触摸屏的。
    2楼的程式可以用。只是再作些小修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也是有扫描周期的。显示也是有延迟的。人的视觉更是有延迟。只要系统不出现误差,屏的显示延迟不要太离谱就可以了。
    假如PLC的扫描周期小于触摸屏的。
    2楼的程式可以用。只是再作些小修补就好了。

    你想下,C235上升沿,那不是计200个才输出一次吗,这样不是跟实际值相差太远了吗?还是我表达不清楚呢?我意思是,记到200个,C235自动清零,重新计,但是总数可不清零,是要C235的值累加,而且是实时累加,比如C235清零再重新计到1,总数就是201了,马上显示出来。

网友E:
    如图  应该可以 [attachment=137168]
  • 下载积分:+5(賞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图  应该可以 [attachment=137168]

    这程序我看了下,感觉有门,不过写到机器里不是那么回事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程序我看了下,感觉有门,不过写到机器里不是那么回事啊!

    先rst  m60   再set  m60  你写错了 另外DADD   改为DADDP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程序了,谢谢楼上的,明天再试试

网友E:
    最新正确版  d400 是总数 [attachment=137174]

网友F:
想把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不是靠想的,是靠做的。
将需要的数据传送到寄存器D***中,编辑触摸屏i/o域并赋值与之对应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G:
用个寄存器作为累加器

网友H:
太高手啦,看得我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