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条指令不冲突吗

楼主(2015-07-10):
大家看图
第一条应该是把0送到K0---K3,那为什么还要后面3条啊
这个k0--k3块里面的值是0还是0 D30 D32 D34
有大神解答下吗

网友A:
要看具体的情况来分析。
但有一点,程序是从上到下执行的。所以大多数时候结果是最后一步。

网友B:
不冲突呀。在设置AD通道时是常用到呀。

网友C:
写指令,一般取决于最后一条指令

网友D:
程序第一条:开放DA转换;程序第二、三、四条,分别将D内数据写入1、2、3通道;为数模转换,没有冲突。
下载积分:+1(mr小青年) 热心助人!

网友E:
开卷有益,感谢!

网友F:
第一条是初始化为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一条是初始化为0
只是一种习惯, 初始化后再写入数值

网友H:
第一条是用来复位的

网友I:


网友J: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K:
没冲突,寻模块地址,开通转换,开通通道

网友L:
不冲突,程序是对的。
于英剑

网友M:
写三菱模块程序要看说明书的

网友N(2015-08-16):
看看三菱模块模拟量控制篇

网友O:
你要先知道,PLC扩展的第二个模块是什么,然后去看看TO这个指令,结合模块说明书

网友P:
特殊功能模块最常用的参数设置方法,程序没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