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三菱Q系列编程电缆驱动

楼主(2015-07-10):
本人电脑系统W7 32位系统网上下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法用

网友A:
USB的驱动好像就在win7系统里设置下就可以了,我当时就按照网上提示设置的,具体怎么做没有记下来

网友B:
假如你的Q CPU上有USB孔,用的是USB对USB的方式连接,用以下驱动
USBDrivers(WIN7).zip
但是如果你的Q CPU上是圆孔,使用的电缆是USB转232那种,那得用电缆配套的光盘

网友C(2016-01-18):
正在找这个东西先谢了

网友C:
这个东西咋用啊

网友D(2016-02-27):
我刚做完编程线 圆头那边要让有矫正插片那边对着你
还有一个USB转232的驱动 我是买的USB转232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