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台达SE系列plc和excel数据表格的问题

楼主(2015-07-10):
现在做一套设备,要求plc按照excel表格里的数据控制设备加工,如何把excel里的数据导入到台达plc里面??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肯定得用触摸屏倒,你什么牌子触摸屏

网友B:
要存成csv文件

网友C(2015-12-09):
兄弟,你搞定没有啊,怎么没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