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我在fx3u上安装了2个485模块,现在想操作第二个485模块,不知道用什么指令?
第一个模块,我在d8120中设置,用rs指令通讯

第二个模块,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请赐教。

网友A:
用RS2 就可以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B:
CH2针对的是D8340,如下图:
[attachment=137166]

在“参数”里设置更省事,可以不用管D8120,D8340,如下图:
[attachment=137167]

楼主:
谢谢 高人指点。
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 、 RS2 只能处理 16位的通讯,怎么实现这样的传送呢?要求的通讯格式如下:
地址   功能码   起始寄存器地址-高位  起始寄存器地址-低位  寄存器数量-高位  寄存器数量-低位  CRC 高位 CRC 低位
( 8 Bit)( 8 Bit)      ( 8 Bit)                ( 8 Bit)                  ( 8 Bit)             ( 8 Bit)

0x01           0x04               0x00                      0x01                     0x00                   0x01             0x60      0x0A

能不能 把0104 -> d10    ,0001 -> d11,   0001->d12,  600a-> d13
然后rs2 d10 k4 d30 k7 k1

这样可否?

2、 我同样配置了 Ch1  和 CH2,但使用 rs2 rs2 d10 k4 d30 k7 k1  ,485模块的SD灯会亮;但如果使用
rs2 d10 k4 d30 k7 k2,485ADP模块的灯就不亮。不知道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