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大神们,小弟刚学习PLC 程序里面的写的配方看不懂

楼主(2015-07-10):
大神们,小弟刚学习PLC 程序里面的写的配方看不懂 大神们能不能指导一下
或者给个思路 能有个例题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A:
用变址寄存器

网友B:
就是把已有的参数保存起来,一般必须用变地址,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在plc里写配方比较占用有限的资源,一般将配方写在触摸屏中。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触摸屏里都有配方功能,省了PLC很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