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R Configurator 2 中文使用手册”

楼主(2015-07-10):
大家好,求“MR Configurator 2 中文使用手册”,望大家给予帮忙

网友A:
这个只有中文软件,软件使用手册暂时没有。但这个软件并不复杂,自己研究一下应该能慢慢适应。

网友B:
帮助不就是中文的

网友C:
有的就提交共享下!

网友D:
这个软件不难啊,慢慢弄着 都点点看看就知道了呀

网友E:
基本上你安装软件后 打开是中文版的 里面就是设置伺服电机的参数 很简单的 一般和MT-WRKS2一起使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