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1.200plc,有一台直接烧坏,正在和笔记本做485通讯,上午好好的,下午端口坏了,不能下载程序
2.第二台,换上去,隔了一天(换上去,也是只能和笔记本通讯,无法和用户的电脑通讯,奇怪的是,在自家公司,怎么通讯都正常,到用户的公司就不行了,什么电脑都不行,除了笔记本),也坏了,但能下载程序,不能485通讯
3.第三台,能下载程序,但是关掉plc,输出点不会停止输出,也无法485通讯
4.初步觉得是电路漏电,可是断开电脑,plc的地线也试了,还是无法通讯
5.尝试,直接从漏保下端进电到外部的一台plc,plc不接地线,然后做485通讯,是正常的,也可以和用户电脑通讯。就是这样的,我把plc放进控制盒里,用不带地线的插座(这时候换了位置,不是正常通讯的进电处,在别的地方取电,但是他们总进电是一处的),给电脑供电,plc也不接地线,当时换了台电脑,一上去,plc通讯口就烧掉了
6.值得注意的是,plc放在控制盒里,和笔记本都能正常通讯,,就是放久了,还是会烧掉,就如,第二条,放在那里,隔了一天,端口又烧掉了,根本没通讯,端口就是悬空在那里的
本来想直接从漏保下面再弄两根LN给PLC,事情发生的太快了,plc通讯口又烧了
专心搞钱

网友A:
装个 隔离电源看看  还 有 就是不先不要 接其他 东西先  看看
我估计是他们外部的问题

网友B:
通过排除法解决:

PLC换了多台了,应该不是PLC问题

那应该是通讯线,或者与PLC通讯的对象的问题。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你可以参考:

用工控机和PLC通讯,工控机做监控用。但总烧坏通讯线。

甚至有时通讯线发烫。

原因是串口有24V电跑过来。一般的处理方式有加隔离器或者通讯线加电阻。
采用USB转485线缆,PC和PLC进行485通讯
烧坏了通讯口,查资料,解释说,通讯线中串入了高压,烧毁保险丝
USB转485的线啊,也会串入高压吗,怎么解决才好
也有解释,PC的地和PLC的地产生了一个电势差
PC的地和PLC的地,来源于一处的
明天,想PC,PLC,都不接地,连PLC的扩展模块也不接地,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C:
这个第一次遇到,学习了,继续关注。

网友D:
2楼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外部24伏有接地或短路情况。当时通讯不通,紧固插头时发现很烫,找到故障点后就好了。

楼主:
1.485通讯,PC和PLC,单独接控制箱里的L,N,PLC能和PC正常通讯
2.将PLC,接上L,N,PE,还有一堆扩展模块的地,就会烧毁PLC的通讯口
3.不存在电路,短路,我是一根线,一根线量过的,而且,在家里是正常通讯的
4.查看资料说,什么对地产生一个不等的电势,
那么,可不可以,PLC和PC都不接地啊,只有一个剩余的PLC了,只有一次机会尝试了,
心里没底
专心搞钱

楼主:
没有啊,线我是一根,一根量的,不会短路,什么的,

1.485通讯,PC和PLC,单独接控制箱里的L,N,PLC能和PC正常通讯
2.将PLC,接上L,N,PE,还有一堆扩展模块的地,就会烧毁PLC的通讯口
3.不存在电路,短路,我是一根线,一根线量过的,而且,在家里是正常通讯的
4.查看资料说,什么对地产生一个不等的电势,
那么,可不可以,PLC和PC都不接地啊,只有一个剩余的PLC了,只有一次机会尝试了,
心里没底
专心搞钱

楼主:
找不到哪里不对,

1.485通讯,PC和PLC,单独接控制箱里的L,N,PLC能和PC正常通讯
2.将PLC,接上L,N,PE,还有一堆扩展模块的地,就会烧毁PLC的通讯口
3.不存在电路,短路,我是一根线,一根线量过的,而且,在家里是正常通讯的
4.查看资料说,什么对地产生一个不等的电势,
那么,可不可以,PLC和PC都不接地啊,只有一个剩余的PLC了,只有一次机会尝试了,
心里没底
专心搞钱

网友E:
200PLC的口兼容232、485
不是啊,只有485,没有232

楼主:
采用USB转485线缆,PC和PLC进行485通讯
烧坏了通讯口,查资料,解释说,通讯线中串入了高压,烧毁保险丝
USB转485的线啊,也会串入高压吗,怎么解决才好
也有解释,PC的地和PLC的地产生了一个电势差
PC的地和PLC的地,来源于一处的
明天,想PC,PLC,都不接地,连PLC的扩展模块也不接地,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专心搞钱

网友B:
如果是485通讯,你在每根线上都串一个电阻,大约500~1000欧的试试。

网友F:
我见到过由于电气设计时伺服电源与PLC电源是通过三相四线制接入取单相220V,但是取的不是同相,而安装工在装配时,电源线零线没有接好,结果,伺服器就烧了。电气方面只有几个因为,电压,电流频率,那些因素,正常了,设备也就正常了。

网友G:
检查零线有没有接好,从设备往供电的配电箱方向查,你也可以用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试试。国外的PLC电源都是过隔离变压器的,并且都是380变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