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枪与S7200plc通信故障。求解。

楼主(2015-07-10):
故障,在生产过程中,操作工不小心将扫码枪232通讯线踢断,重新恢复后,扫码枪就不能再和 plc通讯了,RCV接收指令一直显示红色。查看信息显示非致命错误对端口0同时执行XMT/RCV指令。请问应该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还是确认一下通讯线路。

楼主:
我怀疑通信口会不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