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临界疑问

楼主(2015-07-10):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手动启动马达后,后面都要加一/两条脉冲临界(A541.08 / A541.09)程序?

网友A:
这是限位,必须要加,不加就会冲出限位撞机

网友B:
可以不加!通过程序判断限位Sensor状态,当限位Sensor 被感应时,触发INI指令,直接停止脉冲输出,给出撞极限报警就可以了!A541.08和A541.09是PLC给定的限位感应触发辅助继电器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
看你的程序怎么做,各有千秋,也统一不了,按自己的思路做就是了,加该怎么做,不加又该怎么处理,达到相同效果,即可!!按自己的思路写是最快速的,当然,偶有点拔一下是最理想的······少走很多弯路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