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我最近在做一个分切机的程序,用模拟量去控制安川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然后我就想到,那我给30HZ的时候,电机对应输出的转矩是多小啊(电机转速955转每分钟功率是2.2KW),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懂,什么50HZ下是恒转矩,那不是50HZ以的转矩都一样,然后有些又说50HZ以下转矩和电压成正比,现在我就想知道变频器输出30HZ的时候,电机的输出的转矩是多小,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电流就是负载转矩

楼主:
是是指算出在30HZ时的输出电流是几多么?
jxh668

网友B:
如果最高频率设定的是50,大约是50HZ转矩的60%

网友C:
我有分切机的程序,用模拟量去控制安川伺服电机的

网友D:
要看是不 V变频器F

网友E:
30HZ ,你电机空载,电机满载,转矩肯定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

设置成V/F 或者恒转矩,应该也有区别

网友F:
变频调速在工频以下时恒转矩调速,就是转矩基本保持不变。这是有计算依据的。
首先变频器都有V/f=K的功能,这个功能的重要作用就是为了保持在调节频率时,电机的电流基本不变。I=U/XL=U/2πfL,式中π和f是常数,U/f=V/f=K,所以电流基本保持不变(因为是初略计算,实际还有线圈的电阻要计算进去,还有转矩提升功能等)。
再者,转矩T=9.55P/n=9.55UI/(60f/极对数)=9.55*U*I*极对数/60f=9.55/60*I*极对数*U/f   式中电流基本不变,极对数是常数,U/f=V/f=K,所以转矩T基本保持不变。

网友G:
          转矩由负载决定。

网友H:
按公式:功率=转速*转矩/9550 计算

网友I:
楼主:我来说说我的看法,通常大部分负载都是恒转矩负载,比如输送机等,这个时候转矩基本恒定和频率关系不大,还有就是平方转矩负载,比如水泵在启动时阻转矩较小随着频率升高转矩也变大,还有就是恒功率负载,比如控制张力的卷绕设备刚开始阻转矩很小电机速度较快,随着阻转矩的增大,电机速度下降,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此号注销

网友A:
我也来瞎咧咧一下,,恒转矩是说在工频50的电源下,频率低于额定平率时,0hz--50hz都能输出恒定的转矩(不一定是最大转矩,实际转矩会根据负载变化),输出转矩不受平率影响,这样的变频器一般都交做矢量型(无感矢量)。。。另外就是变转矩输出,随频率升高转矩跟着升高,50hz达到最大。。但是所有变频器都是超过50hz就是恒功率模式,因为能量守恒功率不变,速度快了,转矩就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