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C60T 加装一个E30R的扩展模块,扩展模块没有输入输出动作

楼主(2015-07-11):
松下FPXH-C60T 加装一个E30R的扩展模块,扩展模块没有输入输出动作,直接短接0V也没有输入,然后输出强制后上面的灯也不亮,这是什么原因?我看到上面需要拨码,是否需要拨码设置?

网友A:
估计你是寻址错误,松下是16位寻址的

网友B:
最后一个扩展的拨码要全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扩展的拨码要全ON
正确

松下FPXH-C60T 加装一个E30R的扩展模块,扩展模块没有输入输出动作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