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CX-Programmer for CP1E(CF1)软件,但安装后,软件提示无法添加PLC类型

楼主(2015-07-11):
CX-Programmer for CP1E(CF1)软件,但安装后新建程序时,软件提示无法添加PLC类型,提示从工具 /选项/PLC中选择,但其中又没有选型项,郁闷,不知该怎么办了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CP1E(CF1)软件,换CX-ONE4.3 V9.55软件吧肯定可以。

网友B:
你的CP1E专用软件是刚刚出现CP1E系列的时候的版本,后期才在CX-ONE里面逐渐完善起来的,本站就有分享的CX-ONE软件,完美支持CP1E系列的。

网友C:
为什么我的软件安装完之后提示系统错误?但是点确定之后又可以打开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