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通讯

楼主(2015-07-11):
松下FP-X L60与FP-X0 L60的下载程序的下载程序的方法一样吗?
软件是否一样FPWIN GR?
编程线是否一样?

网友A:
软件,现在是2.92,用USB就可以下载

楼主:
FP-X L60没有USB口呀。求指教!

网友B:
FP-X L60与FP-X0 L60的编程口一样,都是RS232,可以通用编程线。

楼主:
FP-X0 L60可以通讯,为何FP-X L60不行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