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1):
大家好!
不知大家有没有使用过CP1L-EM40DT-D PLC 或者Ethernet通信模块 CP1W-CIF41和CCD进行通信?这款PLC或通信模块可否达到和CCD进行接收/发送数据的功能?
现在我有个项目使用到康耐视的CCD,支持Ethernet通信,康耐视相机关于通信协议的说明如下文:
   EtherNet/IP is an application level protocol implemented on top of the Ethernet TCP/IP and UDP/IP layers. It shares its object model with ControlNet and DeviceNet through the common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Protocol (CIP). This protocol allows the transfer of data and I/O over Ethernet.
      EtherNet/IP uses the standard Ethernet physical layer, and standard Ethernet and Internet protocols (TCP/IP, and UDP/IP) to transmit data. Because TCP/IP is a point-to-point topology, EtherNet/IP only uses this layer for explicit messaging; i.e. those messages in which the data field carries both protocol information and instructions for service performance. With explicit messaging, nodes must interpret each message, execute the requested task and generate responses. These types of messages are typically used to transmit configuration, diagnostic and event data.
     The UDP/IP protocol layer, which has the ability to multi-cast, is used for implicit messaging. With implicit messaging, the data field contains only real-time I/O data; no protocol information is sent because the meaning of the data is pre-defined at the time the connection is established, which in turn minimizes the processing time of the node during run-time. Implicit messages are short, occupying low-overhead, which allows for the time-critical performance needed by controllers.
**************************************************************************************************************************************************************************************************
因为CJ系列的PLC超出了费用预算,所以我想用CP1H或CP1L系列的PLC完成和相机之间的Ethernet通信!
不知可否?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以上,谢谢!
人生在于你的选择!

网友A:
CIF41模块只能做从设备,也只接受Host Link协议
如果你的相机也是从设备,那就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