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程序求解

楼主(2015-07-11):
L PIW 556
T DB51.DBW 0
L PID 596
T DB51.DBD 2
L PID 600
T DB51.DBD 6
请高手帮忙解释下上面的意思,O(∩_∩)O谢谢

网友A:
把L后面的值,给到T 后的

网友B:
把输入模拟量直接送到DB块里

网友C:
可能不是模拟量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D:
把外部的数据重新顺序排列

网友E:
把外部输入放到DB对应的位置里 就是三条move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