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艾默生流量计通讯数据读取

楼主(2015-07-11):
有谁知道 进口变送器的 用两个16位寄存器组成的32位浮点怎样读取和转换成十进制的数。永宏PLC qq:1987554623

网友A:
你读取是不是模拟量还是通讯读取的,无非是数据转换

楼主:
是通讯读取 0259 0260这两个寄存器是32位的浮点 排列顺序是3412 然后转换成十进制,这个怎么弄,我不懂啊,我PLC 是永宏的 跪求

网友A:
3412是高低位互换了吧,如果是通讯一般读取到的浮点数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实数就是实际值,是不需要在做转换的,不需要任何的处理,当然如果你程序用的是10进制的计数那么就要把它转换成10进制才行,这个是有专门的指令的,你可以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