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做過PLC控制直流電機速度的項目,求知道

楼主(2015-07-11):
誰做過PLC控制直流電機速度的項目,求知道

网友A:
直流调速器知道么,跟变频器一样。

网友B:
人家在选择直流调速器估计是负载对力矩和稳定性要求非常高,不能用变频器的那套来套路直流调速器。
项目描述要具体点,大家才好参考。

网友C:
描述要具体点
如果只是简单的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一个590就可以了。

网友D:
太简单了 !

网友E:
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很复杂。

网友F:
PWM控制,比用直流调速器好用多了。

网友G:
对啊,pwm控制,看看行不行,要求高了就要加变频器
一点一滴

网友H:
估计这台直流电机的转速要和其它设备联动(按比例之类)才要求PLC控制。

网友I:
直流电机不能用变频器,用一台590,就可以完成很好的控制,如果想用PLC控制可以很好的实现多台电机的同步联动
永远年轻

网友J:
plc开环控制直流调速系统(系统自带电流环和电压环),用D/A转换模块替代原直流调速电阻(0~5v)即可。
jxh668

网友K:
PLC DA-》可控硅驱动板--》可控硅--》直流电机

网友L:
支持3楼,负载对力矩和速度稳定性要求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