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频率源进行切换

楼主(2015-07-12):
三菱变频器FR-F740想要在面板给定的频率和外部4号端子给定的频率间进行切换,可以如何实现?要修改哪些参数?谢谢!!!(就是只用外部端子启停,另一个外部端子进行频率源切换)

网友A:
修改参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参数就可以。
修改哪些参数啊,谢谢!!

网友B:
FR-F740有說明書,請翻開說明書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qB_Ez1qt9lmhgbm9mUXwcrFQ-0Nl6CeySDSNVEZNkzDkzryslRNMTJWYopAf1zRct5eb8byuY7sWwLva32vQIay7vtmdfQbB7AP6_dC8pq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F740有說明書,請翻開說明書
大侠,说明书看不懂啊。还请赐教

网友B:
在面板给定的频率和外部4号端子给定的频率间进行切换,這辦不到!!!!!!!!
不過可以控制4號端子的輸入大小來變更他的頻率,請翻開說明書118頁

网友C:
频率内部设定好,高,中,底。外部端子控制,一个启动,H,M,L三个就可以控制三个频率。再加频率就要用8421码啦。说明上很详细的。外部控制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