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和fx plc的应用

楼主(2015-07-12):
工程师们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想做个记米控制程序,要求:编码器输出给plc在触摸屏上设置长度,到了设定长度输出一个动作然后接着清零继续记米。

网友A:
速度快吗,用比较指令,到了清除寄存器值。

网友B:
编码器很贵的了,
精度不高的话,可使用计米轮
有米级、分米级、厘米级的

网友C:
你是打算做飛剪??

网友D:
编码器不怎么贵,方便,我用过测量电缆长度,用高速计数器c251

网友B:
编码器的信号接PLC的X0(A相)、X1(B相)如果精度不高只接A相信号也可。
在使用PLC的高速计数器X0对应C235 , X1对应C236 进行计数。
再用高速比较指令(HSZ),控制输出。

网友E:
编码器现在不贵,国产100多就有呢.速度不是特别快,精度不是很高,用比较指令就可以.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坚持不懈百折不饶!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