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用的是三菱Q00JCPU 输入是QX41 输出是QY41P,底板上还能插3位,用了2个位(00 ,01)现在输入程序后没有输出,输入灯亮,已经拨到RUN了,不知道是不是PLC参数设置不对还是什么原因,程序很简单的,我本来就是一菜鸟,会简单看下,第一次使用Q系列(以前用FX1N还略懂点),现在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
哪位高人能指导下啊

网友A:
參數設定了沒??

网友A:
QX41是32點還是16點的 ,32點後面QY起始位址是02不是01

网友B:
I/O分配设置是要自己设置滴。你看看这个设置有没有问题。PLC参数——I/O分配设置

网友C:
输入是X0-X1F,输出是Y20-Y3F。

楼主:
[attachment=137225] 我是这样设置的,看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是X0-X1F,输出是Y20-Y3F。

是不是程序里输出都要从Y20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數設定了沒??

不太懂,发图了,请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X41是32點還是16點的 ,32點後面QY起始位址是02不是01

32点的,但起始位置设置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分配设置是要自己设置滴。你看看这个设置有没有问题。PLC参数——I/O分配设置

设置了一下,但肯定出问题了

网友C:
是的输出从Y20开始,在起始XY设置输入00,输出20就OK了。IO分配也可以默认。

网友D:
程序发上来 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输出从Y20开始,在起始XY设置输入00,输出20就OK了。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是X0-X1F,输出是Y20-Y3F。

还想问下,这样的话程序里是不是就没有Y00-Y1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发上来 我帮你看看

说来惭愧啊,纯粹的继电器电路编的,我不知道咋样发程序上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这样的话程序里是不是就没有Y00-Y1F了

看來你是會了,Y00-Y1F還在,只是應用變成內部繼電器了像M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你是會了,Y00-Y1F還在,只是應用變成內部繼電器了像M一樣

原来如此,那我原来程序里的Y00就要改成Y20才会有输出了吧,谢谢

网友E:
空插槽也要分配地址,不能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我原来程序里的Y00就要改成Y20才会有输出了吧,谢谢

讚一個

网友F:
不好意思,小弟也是菜鸟,借楼问一问:为什么Y0-Y1F不能使用呢?有办法让输出点从Y0开始吗?

网友G:
把Y模块插在第一个槽,X模块插在第2个槽就可以 但是X从X20

网友H:
使用CC-LINK设备站,X和Y就都能使用了

网友I:
给菜鸟的提示,就是多看一下产品手册,和说明书。

网友J:
應該要設定參數

网友K(2015-08-11):
应该是I/O分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