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高手请帮忙给个思路。

楼主(2015-07-12):
我有个想法,就是想利用威纶通触摸屏的一个输入窗口来控制欧姆龙PLC的任意一个地址。比如说我在触摸屏上输入100.03,确认后,PLC的100.03置NO;输入W10.05,PLC的W10.05就置NO。能实现吗?怎么实现?如果用到宏能给个详细使用方法吗?

网友A:
通道类型字母、通道号数值、位号数值分别输入寄存器,再提取比较输出

网友B:
这个用宏比较好实现

网友C:
2楼说的对,要用宏指令

网友C:
不懂问威纶通官网客服,他们服务还可以

网友D:
不用宏指令,在人机上画一个按钮,直接写上要控制的位和字。

网友E:
你那设备可以这样不要安全性,这只能调试吧!

网友F:
简单用变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