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号机工作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15-07-12):
有一台气动打号机步进电机经常出现速度变快 打出的号码变的很大或变形,检查驱动器及控制信号线未发现故障 求大师们指导

网友A:
初始化打号机程序,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气压多少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D:
模块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由于该打号机已经好几年了。怀疑程序运行不稳定

网友E: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是机械部分磨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