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速计数器怎么设置成循环计数

楼主(2015-07-12):
三菱高速计数器能设置成循环计数模式吗
lishunlong86

网友A:
可以的,有两种方法,1,你可以用带有外部复位输入端子的计数器;
2,如果你用的是不带复位的,你可以通过软件来复位,高速复位指令HSCR,
例如HSCR K120 C251 C251,表示C251的当前值每次到120时将C251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