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2):
  各位大神请问下有谁用过台达或其它称重模块来做过称重项目的?我想把每次称的重量保存起来1到3个月的时间,方便以后查看用威纶通的触摸屏来做,请问该怎么做?
虚心求教…

网友A:
用台达PLC的断电保存寄存器即可保存数据

楼主:
我是要求每次称的重量都能保存1到3个月,而且能用触摸屏查看或者导入出来用电脑查看!该怎么做呀?
虚心求教…

网友B: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量,用组态软件+电脑

网友C:
触摸屏的历史数据保存

楼主:
只要能保存个三五天也可以,或者用u盘之类导出也行的方案就行了!求解呀!
虚心求教…

网友D:
看看能不能保存到CF卡或者SD卡上,可以一次性读出

网友E:
有配方做可以,

网友F:
威纶的屏完全可以做到。在资料取样里设置好对应的寄存器,通道数,保留天数,如果文件很大可以保存U盘,也可以用easyprinter推送到电脑,自动生成CSV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威纶的屏完全可以做到。在资料取样里设置好对应的寄存器,通道数,保留天数,如果文件很大可以保存U盘,也可以用easyprinter推送到电脑,自动生成CSV文件。

不好意思这两天太忙了,现在才回帖!请问具体怎么做了?还请详细指点下,不胜感激!
虚心求教…

网友G:
威纶触摸屏可以接微型打印机,可以顺时打印历史记录。但支持微型打印机型号不怎么多。也可以把记录记录在u盘上,高端还有邮件功能,远程打印服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