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高手。。

楼主(2015-07-12):
伺服电机走位置模式,堵转电流怎么样检测得到,希望有大神支招。。。。

网友A:
用AD转换模块

网友B:
1、PLC与伺服采用通信联接,就可以读出电流值。
2、外部追加电流检测(电流互感器)+ AD转换模块读取电流值。

楼主:
谢谢了,我去研究一下通讯是怎么样检测的,电流互感器之前做过实验感觉不是蛮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