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多个电机按实际运行时间自动轮换的方案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7-13):
现有7个电机正常运行5台,手动时只计时不轮换,自动时自动轮换,故障自动投入求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A:
哪5台轉?手動哪幾台計時?自動轉換怎麼換?故障自動投入啥? ,總要把條件規則講清楚吧

楼主:
也就是说7台机器正常工作5台手动时指定那台工作那台工作不轮换。把工作时间计时,自动时启动工作时间少的5台,24小时轮换一次,即把工作时间长的两台换下了,时间短的替上去

网友B:
跟恒压供水差不多

网友A:
你現在是要程式思路,還是電路設計的思路

网友C:
时间到了,或者故障发生了,换就是

网友D:
轮换用左循环指令,具体屏蔽轮换细节处处理下,屏蔽的退出循环标志位,排在后面的填补上

网友E:
因为有手动的存在。可能需要每台电机单独计时。24小时周期一到就进行分别比较,停掉耗时最大两台,其余继续运转。
为了避免数据持续累计溢出,你可能要想一些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