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利用软件SWOD5-FXVPS-E对20GM编程,编程方法是不是有两种啊?自己弄了个流程图,算是定位程序吗?还是必须要用cod代码写程序呢?如果用cod代码写程序,流程图是不是就没用啦?
我现在想做一个程序,具体想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利用触摸屏选择是直线还是圆弧运动,并输入定位数据,我现在想在触摸屏上加多个指令(直线或者圆弧),想通过一个判断是否为最后一个指令 来进行停止。如果不是最后一个指令 就循环并判断是直线还是圆弧  这样的话我只需要在触摸屏上选择我要走直线还是曲线,输入数据,开始,走完后自动结束。
我这样的能实现吗?还请各位学长给点意见。谢谢了

楼主:
补充,我刚才说的指令就是 直线和曲线的选择,我想在触摸屏加较多的指令选择 如果走复杂点的路线也可以方便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