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FX2N-10GM

楼主(2015-07-13):
请问各位大神 我现在有台设备的FX2N-10GM有些问题,导致伺服电机只能朝一个方向运行。 我现在已经把FX2N-10GM里面的VPS文件读取出来了,请问如果我新买一个FX2N-10GM是不是直接把VPS文件刷进去就可以使用还是要对FX2N-10GM做些设置,再刷VPS文件才能使用。
谢谢了 第一次接触这个模块 没有头绪 望赐教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把VPS文件写入就能用。

楼主:
谢谢大师 我现在用的就是您汉化的那个版本 非常感谢

网友C:
直接导入VPS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