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ST3301W-S屏幕上按钮不可见,但按下去有反应

楼主(2015-07-13):
PRO-FACE ST3301W-S屏幕上按钮不可见,但按下去有反应。在有的界面又是有显示的。哪位大大能帮忙想一下是什么情况?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A:
上程序或者照片。

楼主:
晕,我不能上传网址连接呀。
链接:pan.baidu.com/s/1o6ikjjG 密码:7e6u

楼主:
这是视频的地址,前面加上HTTP

网友B:
有连接PLC吗?

网友C:
连接到PLC也是这样的

楼主:
一般来说如果是与PLC的连接线出了问题,故障是显示的信号状态不可见。很显然,现在不是。

网友C:
数据线更换过,但是故障现象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