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定位问题
呆

楼主(2015-07-13):
现有两套MR-JE-300A伺服,伺服与模具中间通过1;24的升降机和1;2的减速机连接;PLC用FX3U-128MT,伺服驱动使用FX2N-1PG定位模块控制,
伺服做位置控制,伺服运动轨迹是垂直上下运动
;
按道理说伺服定位的位置应该很准才对啊,可我分别发2000和5000个脉冲但伺服每次停的位置都会有所偏差,伺服向上走时同样是走5000个脉冲,可是电机轴的实际位置会偏前20°左右 .同样的往下走2000个脉冲时就会走过20°左右;发生的误差还会一直在累积
请教下大神这是为什么呢???
崇拜高手

网友A:
吧结构传动比给处来,电子齿轮设置对不对

网友B:
累计误差靠原点信号消除
检查程序发脉冲是否正确
伺服使能否 是否是位置控制模式
脉冲发出于接收的脉冲有3到4个的偏差

网友C:
PA13设置为0201试试
真诚感谢!问题找到了,是干扰导致位置出现了偏差
三菱伺服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