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 ,485通讯,烧坏了通讯口,求解救

楼主(2015-07-13):
1.变频器,电机,PLC共地了
求分析,是这个原因吗
现场状态:
1.有一套做好的线体,变频器,电机,PLC,好多插座
2.取自该线体的插座处的电,供给控制箱,控制箱,主要就是PLC,五其他强点设备
3.PLC不接地,一个主机,可以和不接地的PC通讯
4.PLC接地,主机,扩展模块,都接地,可以和笔记本通讯,一个上午,过后,PLC通讯口烧毁
5.第二个PLC换上去,不就,也烧了通讯口,专烧通讯口
6.第三个PLC换上去,主机没接地,扩展模块,都接地了,PC也没接地,立马就烧了,
专心搞钱

网友A:
用万用表测测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B:
哥,PLC是不能跟电机,变频器的地线接在一起的,PLC的地线可以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