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40A伺服器正反方向问题

楼主(2015-07-13):
我用FX3U控制伺服电机执行DDRVI指令时只朝一个方向动作。
正转指令:DDRVI K9000 K800000 Y0 Y4
反转指令:DDRVI K-9000 K800000 Y0 Y4
正转是Y0 Y4有输出
反转是Y0 有输出Y4没有输出。请问是什么问题?
在线等回复。谢谢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吧,Y4是用来控制方向,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但是伺服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运行啊。

网友B:
伺服设置参数正确吗?
脉冲输入,需要设置为脉冲+方向的方式。

网友A:
要进入伺服里面设置,选脉冲+方向.并且接线正确才可以

楼主:
搞好了,伺服器重新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