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高手和專家們,我遇到一個問題是不是有技巧方法能解決

楼主(2015-07-13):
是這樣子的
今天同事問我一個問題
如何在 M100~M200 範圍內
只要其中有一個M動作了
我就要發出警報
同事說請用一行程式完成上述狀況
我怎麼想也需要用到8行才能完成
這個問題我還在找方法解決呢?!
謝謝各位 : )

网友A:
下载积分:+2(pengdi)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li051005)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acer666)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你好 : )
M104之後
就沒辦法了 @@
lishunlong86

网友B:
凑合这用吧
[attachment=137250]
下载积分:+1(acer666)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li051005) 感谢分享!

网友C:
楼主!!1楼的回复你测试了吗???为什么说M104之后又不能??建议将1楼的程序测试后再来回答吧!
下载积分:+1(acer666) 我有試過了!M100 M101 ..

网友D:
1楼正解,绝对高手。楼主以为1楼的K1M100就只管到m103了吗,其实后面的25意思是4*25=100个。此程序简单好用不太好懂,要理解BMOV指令和特殊辅位m8048和m8049的功用。3楼程序也可以用,最直接的办法也好理解。
下载积分:+1(acer666)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li051005) 感谢分享!

网友E:
改了一下 从 M73~M200
再上个图
下载积分:+1(acer666) 真诚感谢!

网友D:
6楼的程序如果m100或其他从on转为off但报警不能复位

网友F:
学习了,高手好多,试着用SUM指令写的也很繁琐

网友D:
SUM指令没3楼来的直接简洁

网友C:
楼上的!!!请尊重别人的发言!象你这样的高人当然没什么用。但对有用之人可是帮以大忙了!!
下载积分:+1(acer666) 热心助人!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測試了 但發生這樣情形
[attachment=137300]
M8048 正常
只是K1M100 K1S900 都沒有K值
我是用電腦模擬 沒有在實機上跑過
謝謝 : )

网友D:
楼主,你的K1m100代表的是m100、m101、m102和m103,所以在m104为1时,你监视到的k1m100为0是正常的,如果不是k1m100,而是k2m100,你就能监视到k2m100的值是16,你理解了吗?k1m100占4个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知道你說的
只是我想知道在監視下 不論 K1M100 或 K2M100 或 K3M100 或 K4M100 時
希望能看到數值
雖然程式指令有依照我們所希望的在動作了
但我很好奇要怎麼做,也能夠在監視下看到數值的變化!
我承認我一開始的發問沒有表達清楚 ...
我向跟各位朋友們 說對不起 請見諒!
: )

楼主:
想請教各位
在模擬程式時
都是使用那一種編譯軟體在測試?
因為我剛剛在台達、三菱軟體測試相同的程式
[attachment=137309]
結果表現的方式都不一樣
我被搞糊塗了! @@

网友E:
GX WORKS2 自带模拟测试无效
上机测试基本通过
M200 ON时不顶事
下载积分:+1(acer666) 真诚感谢!

网友D:
17楼:1楼只管到m100~m199范围的100个位,所以m200肯定不顶事了。
楼主:你要监视所有的100个m值可以在下面加这行程序试试,就能看到m100~m199内所有为1的位了。见下图:
[attachment=137310]
下载积分:+1(acer666) 好的 热心助 ..

网友H:
ld m8000 sftl m0 m100 k101 k1
ld m200 set y0
这个一排可以搞定,
下载积分:+1(zhanglin2008) 简洁
下载积分:+1(acer666) 真诚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這個技巧很好!我想要的是這種
謝謝你 : )
另外請教一下
"不頂事"要怎麼解讀?
是指"不適合"嗎?
回复 网友G:
你的技巧不錯!我沒有想到也能這樣作
我改了一下程式就能在m100~m199作判斷
雖然浪費了一個m0 @@
受益了 謝謝你!

网友I:
奇怪,1楼的程序在台达PLC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运行不起来

网友J:
一行也分的啊,是不是一直有一百个M与在一起,也是一行啊。
[attachment=137448]
这样要是算一行,直接全写上就好了,只要有一个M通了,Y就会通,有很多通了,也会通,这只是一行程序太长了,必须写多。所以中间有转接符号。如果是AB你可以看到是拐弯的线,直接拐下去来,绕来绕去,但是理论上他也算是一行程序。只是这行程序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