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3):
TB上买的一套雷塞步进,请师傅啊帮我看下这个线怎么接?驱动是DM442,电机是57HS09,先谢过了
[attachment=137240]
[attachment=137241]

网友A:
你这是两相混合式步进驱动器,4根线用万用表测一下,导通的两相接A+,A-,其余两相接B+,B-,如果上位机发脉冲不转就把同相的两根线换一下正负。

网友B:
你好像还差一个东西,电源你没有,驱动要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还差一个东西,电源你没有,驱动要一个电源

电源我有的,24V开关电源,但不知道这个要多大的电源

网友C:
雷赛官网上有接线图,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D:
看图,就可以了

网友E(2015-09-22):
明明中国的厂家有官网可以查,低能

网友F:
雷赛官网 http://www.leisai.com/  在里面可以查到你要的资料。 驱动加一个36V   100---150W的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G:
这类问题习惯应该先上产品制造官网查询或向厂家技术咨询,只有无法解决的放到论坛让大神来讨论解决,动辄发如此简单的问题浪费资源,估计大神们都睡觉了。

网友H:
楼上说的是,5楼6楼好详细。。。

网友I:
有两种接法,雷赛官 网上可以找到资料,串联和并联接法对应低速和高速,选择右边的8线电机,对应下面的表格选择接法,如果要求电机运行速度不是很快可以选择低速接法,电源可以用DC24V,电源电流满足对应驱动器上的最大电流,脉冲和方向的图纸可以参照楼上的,另外选择的电流和细分及其它的参数拔码开关最好在官网上找份说明书对应着设定。